如何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2010-11-03):
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所谓的压差是一直都有么?

网友:
测晶振两脚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
电都加不上或者时断时续的 怎么测?  谢谢

网友(2011-11-23):
曾经看到一个帖子上说,晶振的2脚,对地电压为2.5V  不知道说的是待机还是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