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在线等---关于I/O PSON引脚问题

楼主(2010-11-03):
一蓝色 945小主板。。CPU478的
故障现象:不通电
1.测量PW+上有5V电压。I/O的信号引脚。。南桥返回的SLP_S3#引脚。正常应为:0V至持续的3.3V。。但是还没有触发时去测量就为3V ,短接PW触发时没有跳变。(把I/O的SLP_S3#引脚翘起来测量焊盘也为3.3V。)。。
2.I/O的PSON引脚有触发时为。5V。正常应为5V至持续的0V,,端接开机排针触发5-0V,但是又返回到5的高电平。(次一般为I/O有问题,间断触发),I/O的型号为IT8712F-S   KXS...我手里用了一个IT8712F-S JXS 代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这两种I/O可以互换不。。。。。。。疑问:麻烦请问下像SLP_S3#没有开机触发时电压应为0V啊。,但是我的为3V。。但是测量I/O上PSON又有5-0的电压跳变,初步诊断南桥没问题。。但是I/O上的PSON为什么重高电平5V拉低到低电平0V后 又返回到高电平5V呢????不知道是南桥坏了还是换的I/o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