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供电是直接由ATX电源的5V供电的吗???

楼主(2010-11-03):
请问USB供电是直接由ATX电源的5V供电的吗???中间有贴片电阻吗?如果主板USB供电只有2.8V,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如果不是该怎么办呢?请教高手!!!!!!!!!

网友:
是的,不过有些通过跳线帽,可选待机或开机后供给。

网友:
台式机是的,中间会有一个贴片那样的保险。

2.8V肯定不正常。

网友:
台式机是的,有电源直供的,可以用BIOS关闭!

网友:
5V才正常的,USB是南桥控制。你的没5V,那就是不正常的。被拉低了吧!~跑下线。修出5V还是不能用的话,就外接USB看看,外接还是不能用的的话,南桥问题。

网友:
你测的电压绝对不正常  大部分是保险  有的也是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