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机器插电池风扇就转

楼主(2010-11-03):
机器是清灰,清完之后,机器插电池风扇就转,插电源待机0.18风扇也是长转,蓝牙灯也亮,能正常使用,也能触发,机器进系统后,风扇就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那位老师遇见啊,指点下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2011-01-07):
2#所说是的 今天遇到了  PR151和PR252无穷大 ,PR253是1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你修的吗??   想知道 那两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新机器我还没遇到过!  我认为是连接风扇的电路出来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有个MOS管性能不良自动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