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用示波器来修修IBM T41

楼主(2010-11-03):
IBM T41,CPU供电为0.94V,时钟波形正常,复位1.08V,测ADS#波形图为 请问这种波形正常吗?北桥的问题?

网友:
老大,好像是没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没信号出来,但对这台跑FF的T41,很纠结。。搞不懂哪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有电压没

网友:
用带灯CPU假负载,灯全亮。各供电电感除L9给显卡供电为1.51V(正常时为1.28V),其他电压均正常,但我觉得L9的1.51V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机器还没点亮,显卡没工作。

网友:
查过BIOS数据脚的波形吗?或者是LPC上的!或者是S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S#都没波,后面的BIOS又怎么会有呢?

网友:
示波器还没用过,因为大部分的故障不用它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
大家给点建议吧。。期盼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LPC_FRAME 上没波

网友:
买了示波器研究中。

网友:
没有信号阿,f<10Hz

网友:
是啊,没信号。但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啊,而且也换CPU试过都没用。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好象是个传说,楼主的是1102C的波波吧,这机器能测ADS#吗?连复位都量不到的吧,研究了好多天了,就是没量出复位等只出来一小会的波形,楼主能量得到吗?一起研究下。

网友:
楼主要量的ADS#信号,据安客服的人说法,只能用波形录制,不然像这种只是一闪而过的信号是看不到的。不过我也没有成功过

网友:
明白你说的,你想测前端总线的波形,那要看你的波波有没有像工厂用的那么高端,那些高速总线上的波形一般的波波是很难测到的,你还是测下其它低端总线的波形吧?比如我说的LPC等等

网友:
各位请教个问题ADS#是什么信号。我对信号不太懂

网友:
aDS#        I/O        Address Strobe:地址锁存信号,系统总线通过这个信号向芯片组发送请求阶段2个周期中的第一个周期。GMCH芯片可以通过这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监视循环和打断数据传输# 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抓到ADS#。我用的是安泰信ADS1102CA,这是我抓别的机器上ADS#,

网友:
数字的好像不行的,用还是要模拟的

网友:
ADS是什么意思啊,希望高手详细解释下。。

网友:
兄弟师傅们,看下我这个机器的故障啊,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楼主你在19楼中ADS信号是不是正常主板上测得的?

如果你把好板的BIOS去掉,你试试看还能抓得到ADS信号吗?如果这样也能抓到,说明你的示波器是有这个能力来测试ADS的...反之,如果好板去掉BIOS之后,你再去抓这个信号抓不到了,那说明你用这个示波器来测试ADS之类的信号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你的示波器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得到这个信号,你再专注于示波器上的波形只会更加误导你..

好板上的信号是连续出现的,信号很容易抓到.如果你拆掉好板的BIOS,ADS信号只发出一次,一闪而过..这时你再看看示波器能否抓到.即然你想用示波器来修板,这最基本的示波器性能表现你要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