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开机保护

楼主(2010-11-03):
最近遇到很多戴尔台式机电脑开机保护,开机电源闪一下就灭了,很明显,CPU供电MOS管有击穿的,换了CPU的供电MOS管虽然好了,但是用不了几天客户有找回来了,还是老毛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都无语了。

网友:
测下电源看看输出是不是正常,还有电压的波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隐性的故障你没有找出来,细心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最近修了很多戴尔的机器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电源IC也要换

网友:
最好把主电源IC一起换了,如果有从电源IC的话也一起换了

网友:
测场管控制极滤波有没失真的,有些保护烧场管驱动芯片跟主控芯片也要一起换才行。

网友:
把CPU主控芯片一起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