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胶BGA加焊锡珠会跑出来,怎么解决啊,这种带胶的只能 ...
带胶BGA加焊锡珠会跑出来,怎么解决啊,这种带胶的只能重植吗?

楼主(2010-11-03):
带胶BGA加焊锡珠会跑出来,怎么解决啊,这种带胶的只能重植吗?谁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呵呵
解决方法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你胶没去掉或是没去干净,我们这做的锡珠也没有出来的,是不是你没做好呀

网友:
一般先用风枪加热去胶,在上BGA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置,那位大侠有好的办法说说吗

网友:
下边得温度在最高温多停一会,大约5分钟吧,我个人认为,然后在从上边加热。我从上边加热使用白光风枪,不用BGA上的风枪。

网友:
基本上只能拆下重植

网友:
要把上面的胶清理干净是可以加焊 不会跑珠 清理不干净就会跑珠

网友:
这种加胶的 直接加焊就会冒珠 重植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置

网友:
是环氧树脂,加热后里面产生气泡,会把锡球吹出来,只有焊下重做

网友:
像IBM T61这种下面有环氧树脂胶的只能重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