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内存过不了,

楼主(2010-11-03):
我现在修了一个板,内存过不了,换了内存也没有问题,外部电压也正长,不直到是什么问题,希望那位大侠帮一下忙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BIOS坏了或者程序坏了也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那我试试吧!谢谢了啊你也是新乡的吗?我现在也在新乡啊!能交个朋友吗

网友:
AMD的U的话,换个U试试,intel的可能是北桥,酷睿i系列的话,也可以换U试试

网友:
你压下U 压下北桥。一般说内存不过就是U和北桥

网友:
谢谢,这个我弄了,是bios的事,我现在做好了,嘿嘿,还是感谢大家啊

网友:
你说的主板是用一代内存的,还是二代内存的,
若是一代内存,内存供电是不是2。5V
若不正常,是内存供电的MOS管坏了,换一个3055就可以的,若是两个的,要一块换了
若正常,把内存插槽好好洗一洗,或用镊子来回刷一下,这样就有可能是插槽不好了。
也可能是插槽边上的排阻有坏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先咯~

网友: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可以的,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空喊         刷BIOS  你  换IO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更换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