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T高压问题,高手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0-11-03):
L194WT开机不显,经查,5V,14V都有而且到了P605(一个双MOS管N+P型)电压到S极怀疑是G极的事,G极进ZQ9938,G极周围元器件查过是好的,控制3.3有,现无ZQ9938代换,也查不到PDF,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PDF找到了,代换了个还是不行,有电路图没,有请发个,谢谢

网友:
量一下小元件看有没有击穿的,
实在不行去下保护,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先排除不是灯管的问题,
再代换下变压器.

网友:
加高压试了能亮,其它是好的。就高压的事,变压器换了,也量了,没问题,小元件,在路量没发现,现在的问题是5V,14V都有而且到了P605(一个双MOS管N+P型),就是不开机,去保护是第10角接地?还是12角?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保护功能,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板吧,这样收费还能高些,用的时间也久些,你修好后不一定什么时间又坏啦

网友:
你100%肯定是电源板坏了,,你外接个管灯去看下怎样,,

网友:
楼上请看清,我加了个高压条就好了,电源板是好的,你以前修过一台同样问题的?主要是加高压不好加啊,不然我也改高压了。现在好了,打了下OZ9938的15角开机无输出,再换了个OZ9938就好了,唉没想到前面是换了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