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ta《万利达》小上网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0-11-03):
  今天接个malata《万利达》小上网本上不了网。插网线右下角还是个X。能找到设备。我拆开了请高人教我再怎么查

网友:
网口的隔离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查他的好坏呀

网友:
你查下  网桥   我记得上课的时候有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网桥是什么呀。是网卡吗

网友:
查下,网口---网桥----芯片。。一般都是网桥虚了,它很少坏的,除非被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