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wg2112dk

楼主(2010-11-03):
型号如题,22的液晶。 12V正常,5V和22V跳变。
6根灯管的
电源管理203D6。  5V输出连接一个八角贴片,型号A358F
电压管理换了好几个,光耦 都换过,还是一样
203D6一脚接电阻烧了,好像是502   不知道是不是
有5100代换  电压跳变
不解,不知道是不是和A358F有关,但没有这个芯片和资料,
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研究了一上午了,求解

网友:
真无奈
让这破玩意整的我乱七八糟
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203D6空载时候 输出电压是轻微波动的  接了负载之后就正常了,楼主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