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IBM T41,加电不显示,电流0.540A

楼主(2010-11-03):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IBM T41机器,可以加电,加电后亮三个指示灯,屏不显示,电流在0.540A时就不动啦。我把内存硬盘都拆了还是一样,无耐之下只好拆机测试。拆机后测试待机电压,发现待机电压L8无电压,心里惊喜,呵呵。这个电压是受U29控制输出的,加电后测试L11也无电压。U29的工作条件:4P为16V   21  22P为5V ,19P 25P为5V,11P  12P都为5V 正常啊,10P为2V,基准电压都有啦,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啊。只好更换U29  MAX1845,清理焊盘装上后,测试还是故障依旧啊。不会是上管和下管的事吧,取下测试没有问题啊,重新装上后,开机竟然有电压啦,开机后电流到了1.2A时也显示啦,就这么好了吗,还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上下管 的某个点锡焊

网友:
难道虚焊造成的,等答案。

网友:
上下管不良 还是换了上下管

网友:
修主板碰过这样上的现象,那管子根本没焊好,我查了好久。

网友:
请楼主下次发帖不要RXX,UXX,LXX的发,那样看的太累,而且图纸与版号不对的情况下,完全一头雾水,也请坛内其它人员按此标准发帖:
1.接手故障原因;
2.维修思路;
3.对照图纸分析;
4.发现问题;
5.解决问题;
6.总结;
7.最后讨论.
是不是坛内的文化差异问题,我很不喜欢这种似是而非的帖.

网友:
上下管虚焊的吧

网友:
最后确定是电感L8虚焊导致的电压出不来,多谢大家的指教,呵呵,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看高兴的有点早,肯定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