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11-03):
AOC显示器白屏       确定不是驱动板的事         屏有问题 应该从那里下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坏了,如果不熟悉最好不要修。

网友:
检查屏屏电路电压..屏芯片等..白屏是没有视频信号.只有高压灯光.如果驱动板正常.就是屏电路和屏问题.看一下屏电路的几个保险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不是驱动板,那就查其他喽。例如屏幕供电,屏幕主控IC、屏幕的视频参数的24CXX芯片了... ..

网友:
哈哈谢谢了       我正在研究研究

网友:
换个屏线。

网友:
看看保险,再跟芯片加焊,看看如何?

网友:
修好了          上边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像LS说的,不清楚不要乱搞,弄不好就废了。看看屏供电的保险,
PCB受热很容易坏,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雷击的,高压一体板坏了,换了个好的,现在是白屏 ,也无从下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啊

网友:
先搞清楚是屏还是驱动板  在下手

网友(2011-08-12):
屏电路 在哪儿? 怎么检测   测量点在哪儿 电压多少   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