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自动开机 按键全不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11-03):
MTK 自动开机   一般由 CPU  电源  开机二极管 有关。

但MTK 自动开机  而且按键全不灵   ,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办法。   在键盘开机键  列:( 内圈  为正)  (外圈与地通)
可在内圈接跟焊锡线    然后用万用表   调到风铃档    一支表笔接焊锡线   另支表笔  在主版尾插附近的元件上滑动
若某个元件跟 内圈相通   拆除即可。这就避免大家乱拆CPU   电源   等

网友:
记下来了,我到时试下子,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