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hp f700 mcp67单桥

楼主(2010-11-03):
客户送来,不显,外接正常,直接做桥,还是不显,重值珠,不显,于是从淘宝定了全新的10版mcp67换上,居然连外接都不显了,但看电流会跑马,于是拆下再值,还是内外不显,上网查了论坛,很多人都说这桥买新都用不了,只能买旧的,于是买了颗09版的旧桥做上去,外接正常了,内接还是不显,查主板屏接口,屏供电,其他信号均不输出,崩溃。。几天后有客户拿台一样机器过来,顺手把屏换上去看看,居然正常了,拆出仔细检查,屏线有根断了。。
再看看那个10版的mcp67,第一次做的时候上面印的mcp67的字样全掉了,而那个原机的桥做n次后字样还清楚,这里得出了个结论,市面上卖的mcp67 mv -a2全新桥应该都是重新印字上去,桥应该全新没错,但货商把独显的mcp67改成集显的型号出来卖,为什么这样,估计市场需要集显的芯片但没货,而集显的桥拿到独显的机器上也能用,所以他们认为能通用,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人买了用不了的情况。
另外一个结论,有些机器断了某根屏线导致屏供电和高压都不开启,造成了是显卡或其他问题的假像

网友:
不是NV的独显,出现外接好,内接不显的会先查上半部

网友:
淘宝上卖的芯片水分太大了,很多所谓全新的都是植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