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跑55 修了半天无结果。

楼主(2010-11-03):
联想E290G跑55 修了半天无结果。 USB 48兆时间正常 加焊南桥故障依旧!
联想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测一下接口的对地 是多少.加焊不一定有用

网友:
我修过一台,南桥都换掉都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已经搞定 更换南桥 问题解决!

网友:
有些加焊是不管用的 还是得换啊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