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总结课上修复一块无cpu电压

楼主(2010-11-03):
   今天主板总结,饼哥拿了几块板给大家修,拿到手上测了下主板无短路,插上atx电源,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测试了下,内存,桥,总线电压基本没问题,测CPU无vcore,测了测mos管都没有问题,测电源管理芯片RT9273供电28脚有12v电压,vid第1脚到第五脚也有高低组合,DVD测试的时候也有2v电压,从芯片是9602,芯片供电条件都满足了,还没有vcore难到是RT9273坏了,这是并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拿出了葵花宝典,翻到主板维修思路总结,仔细看了看无vcore检修思路,第一条就是查vcore有无对地短路,检查芯片周边是否掉件,错件,于是拿上板自己扫描了下,发下主板靠近RT9273两个电阻一个掉了,一个歪了,怎么明显都没看见,看样子修板还是要仔细看看啊,最后换了两个电阻好了。。。。。。。。。下面是主板的图片

网友:
顶一下!写的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小张真细心啊

网友:
vid第1脚到第五脚也有高低组合,这个指的是不是有高低电压啊?是的话应该哪些是高,哪些是低啊。

网友:
张工  写的不错  你应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没有那电阻就没有电压    电阻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基地学员都修二修板了?佩服

网友:
那是上螺丝,改刀碰掉的。
的确明师出高徒!

网友:
修主板修的就是耐心 细心  !!!顶下你!!

网友:
不是二修板,是上螺丝碰掉的.

网友:
目检还是修板的第一步嘛。

网友:
是卸螺丝的时候不小心搞掉的了,那两个电阻是控制9237EN信号的吧!

网友:
看来以后修主板真的需要很细心啊,不仔细看真发现不了...

网友:
这没什么吧,都是最基本的维修。

网友:
有时候总是忽视了小问题,总是把问题想的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DVD测试  这个DVD是个什么信号。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很菜的,要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上的说法我同意

网友:
图文更宜理解,不知楼主葵花宝典是什么神物。

网友:
我手上的板子正是和楼主一样的板,以前有点进水,现在是不断重启,问下是什么原因,从哪里开始查呢。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这一招还不错,维修就是得这样:先仔细观察有没有外伤,确定没有后再查内部。

网友:
修理就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细致些就行!顶下。

网友:
不错  支持      大老粗是修不好主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EN信号

网友:
慢工出细活儿呀

网友:
以后修主板需要很细心啊,要不真发现不了...

网友:
楼主心真细,,,及时发现问题,少走弯路。。。。。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错是控制en,查过图纸,但是我开始侧过电源管理芯片en脚有2v的电压,现在还感到很郁闷,我估计可能是其它地方还有电压过来

网友:
呵呵 兄弟练葵花宝典辛苦不?

网友:
写的却实不错呀,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
还是要认真啊

网友:
像是   螺丝刀碰到的   兄弟你真的很细心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顶你~

网友:
偶还没入门哩 ,基础太差了。。

网友:
嗯 看来以后也要看仔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