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0-11-03):
一台客户的本本是  hp pavilion z2000的。喇叭没声音,驱动装不上。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到HP官方去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我把驱动强制安装。ok

网友:
我说LZ,怎样把驱动强制安装呀?

网友:
查查声卡有问题吗在装下驱动

网友:
那就肯定是驱动问题呀,,说清楚是怎么装不上?

网友:
呵呵  强制 安装  就不怕蓝屏 ???

网友:
重做系统试过了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喇叭坏了!

网友:
官方下载配套驱动才是解决的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辅助软件安装      或者看下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根据主板安装

网友:
试试耳机的声音,  有声音的话,  换个功放芯片试试,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卸载掉,然后去官方下载个声卡驱动在装,应该就OK了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升级一下驱动

网友:
是有不有两个声卡芯片,我记得HP好象有些机子是两个,选默认声卡的时候用板载的,不要用显卡上带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驱动从官网下的。装到最后的时候安装结果失败。。。后来没办法出去逛了一下。突然想到技术部的 老师头他们用过的强制安装的办法。。。所以就试了下。重启之后就有声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强制安装”的?
能指教下吗?

网友:
下班后我截图发给你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试试

网友(2011-01-30):
回复 网友B:

到HP官方去下个驱动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8093-1-1.html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载个驱动试试能不能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