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热南桥能开机

楼主(2010-11-03):
接到V3000机器通电试机,开机立即掉电,连续按几次开关就能开机点亮,拆机发现一加热南桥就能正常上电显示,风枪稍微吹一下就可以(连续按几次开关也可以),更换南桥无效,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掉电

网友:
是不是BGA没做好.重新做试一下..你跑一下线.看是什么开机的.如果是IO.就查下IO..如果是南桥.你就重做试一下.

网友:
HP DV3000的机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南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能开机会掉电,南桥80%空焊了

网友:
南桥已经换过了,仍然不行

网友:
换RT电容,

网友:
更换了RTC电容了,仍然不行,RTC3V供电正常

网友:
不好说,看电流,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
实在不行,查南桥旁边的小东西看看

网友:
南桥的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板的变形引起桥或者变形相对角度上的元件虚焊呢?

网友:
我现在发现稍微用烙铁头烫一下南桥就能开机

网友:
那估计还是南桥没做好,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你换的南桥不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
换桥后加热还能开出来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没搞好,重做个南桥焊上试试看

网友:
你做南桥时。南桥下面鼓了没有,有可能不是南桥,不要被表面现象误导了

网友:
机器是不是摔过,南桥有掉点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