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重炮手 GF7300 GT 修后好的又一问题 求助啊

楼主(2010-11-03):
影驰重炮手 GF7300 GT 修后好的又一问题 用10N03LA 替换掉 D452 后 开机一切正常能识别驱动进入桌面没有花屏现象 但是玩CF 大型3D游戏 会花屏啊 从少到多的花 有时候还直接司机卡画面了! 什么问题呢 ?
桌面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以前碰到过,换的管不灵

网友:
测一下你换场管控制极波形吧有些是失真 。还再用软件测一下显存有没报错的。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场管控制极波形 怎么测哦 用什么测 不会啊 告知下

网友:
刀是镙丝刀
的帖子
换了一个 还是10N30LA的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啊 找不到其他的了 应为看到论坛上有人说 D452可以用8N30LA 或 9N30LA都可以 但是我却找不到 只有10N30LA 哎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软件 我立马去下个回来 试试看 是玩游戏花屏 应该不会是现存问题吧

网友:
只能是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yutou500wan
的帖子
难道真的是管子不行了 那请问下 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不要太迷信于管的问题,我从来不关注这个。一般就是看管的工作性质。如果是PWM式的就直接去主板上拆一对CPU供电或1.8V内存供电的管换上。如果是单管降压式的,用3055没问题,或去板上拆个2.5V的内存供电管。你这个情况要注意一下卡上元件的温度,你想玩大型游戏不是要发热的嘛。再不行就MATS7。

网友:
是不是三星显存颗粒,我表哥网吧以前,也有一批跟你问题一样玩大游戏就花而且有时死机,不玩大游戏没问题,上上QQ 聊聊天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lvpeichuan
的帖子
GPU虚焊了。。。。。。。。。。。。。。

网友:
十月梅花开
的帖子
还就是三星的显存了 请问有何补救的没

网友:
芯捷电脑
的帖子
元件稳定保证OK 超大散热片 一进大型3D游戏就花屏咯 拆下卡 一点热乎都没有

网友:
lvpeichuan
的帖子
一般要把显存全换了 才能彻底解决 要不你试试降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