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45 44

楼主(2010-11-03):
一块技嘉GA-M55S-S3单桥的  主板开机跑45  44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桥加焊过没结果 cpu座没有虚焊 一开机就跑45  44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过

网友(点评):
楼主换晶振修好的,请楼主编辑帖子吧。让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样修好的。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啊

网友:
BIOS刷过了  原来是跑00 45  刷了跑45 44

网友:
焊什么  桥吗

网友:
大家帮看看呀  我实在没思路

网友:
不用去刷BIOS  先查内存槽 供电 都正常 加焊桥

网友:
你得先查内存和南北桥的供电啊 等都正常了 再做桥啊

网友:
用 手压一下看看 是 不 是桥,一般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45明显是不过内存,先查内存的电压或换一下内存或CPU试试。再查主板CPU、南桥、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AGP的话,还要查一下其主供电是否有。这些都OK之后,再压压桥和CPU,不行的话再考虑焊桥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按顺序好好查查把

网友:
换内存试过了吗?我好多都是换内存就好了,原来的内存也是好的,就是在那台不好用。

网友:
内存北桥cpu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各处电压正常的话,桥虚焊的多!

网友:
看下主板上某个芯片发热不正常的吗

网友:
刷的BIOS版本一样不一样

网友:
内存供电 SPD供电 辅助供电都要查  2条系统总线正常不正常 3.3V的电压!

网友:
哇~~~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大家    板修好了  很意外是晶振的问题   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是在没思路了  就换了个晶振好了   真是想不到   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忙  共同研究才又进步

网友:
换晶振就好,那真走了好多弯路。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