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数码管显示电流,电压!!

楼主(2010-11-03):
小弟想制作一个可以显示电流,电压的小工具。 没有图。。请兄弟们帮帮小弟。。。

网友:
兄弟们不帮忙,小弟在这里顶下,别沉了。

网友:
买个7106 、7107之类的芯片在加个分流电阻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图没??

网友:
你还是直接买个简单的万用表算了,才10块钱而已,要是想专业一点,就买个数字表头

网友(2010-12-12):
给一个转载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
一块7107表头得差不多20块,一块830也就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