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问题

楼主(2010-11-03):
跑线  跑跑就跑没了    是一根跑还是 几跟跑啊   有什么技巧吗  还有什么非门  什么 的 需要帮忙啊 各位

网友:
先把原理搞明白,然后跑线就有思路了,。
跑线并不麻烦的。多多练习。

网友:
哦  就是开机的原理   怎么才能实现开机 一步步 的  理解

网友:
开机也就是那几种。南桥开机。IO开机。华硕的开机复位芯片开机。先学习下就好跑多了

网友:
就是那几种。南桥开机。IO开机。华硕的开机复位芯片开机。先学习下

网友:
跑线不需要跟着线跑。先大概看一下输入输出,然后用表笔测导通就行

网友:
哦   试试把

网友:
其实跑线不是很难,只要你知道原理了,知道那条线会从那里来跑起就快了,

网友:
见电阻跳过,电容当没存在。。

网友:
跑线路要的是原理。如果原理搞不懂,很容易就跑不下去了。

网友:
跑线路最主要的是要有耐心

网友:
这个要慢慢来 先学些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