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通电瞬间显logo,然后再白屏

楼主(2010-11-03):
联想19宽屏,通电瞬间显logo,然后再白屏,屏上有个MAX1518BE芯片,21脚连着1个电感,(电感好像有烧过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保护了。另外,屏已经用测屏工具测试过了,刷了几个程序,故障都一样。请各位大侠支招,小弟刚学维修,问的问题不专业,请多多原谅。

型号                        LXM-WL19BH
生产企业:             晶冠科技

屏电路板上面         AUO     M190PW01  V0/V1   07M06-1A
屏标签                   PV190WLCM

本人学维修有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基础,如能在哪位高手的指导下修好此屏,愿支付30元报答,可通过支付宝,或手机充值。
本人QQ  25319790

网友(点评):
直接换屏主芯片试试

网友:
那你不发过我这里来让我看看修好再给我打钱了,你这样把自己的屏说的一点也不清楚,让谁也没法给修好啊!

网友:
屏上保险正常5V供电有,。。。找人看了下,说是屏上少了2组电压,-7V和25V,,报价太贵,客户估计不会修,所以想自己能不能修好。

网友(点评):
直接换掉那线圈就好了。通电瞬间能有图像显示,说明屏的DC-DC转换芯片是好的,只不过后续电压无法上来,也就是VGH,VGL无法维持,所以白屏,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两个电压的后级有问题而保护。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故障,建议拿电吹风烤下,看看有何反应。

网友:
缺电压查升降压控制芯片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8V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谢谢大家

网友:
高手是靠自己练出来的,谢谢分享

网友:
是哪一个电容,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
呵呵  没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升压电路烧坏了吧,你可以自己买点配件修下试试,

网友(2010-12-03):
跟我几天前遇到的屏一样,也是-8V跳变和没有25V。不过顾客放弃维修说不要了,过段时间再拿来修。。。

网友:
看不明白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