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无声音

楼主(2010-11-03):
本人接手一台惠普V3000笔记本,喇叭没声音,但是耳机声音正常,请教高手指点迷津。。。。。。。。。。。。。。。。。。。。。。。。。。。。期待中

网友:
测一下你的喇叭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找个好喇叭接板子上、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
喇叭问题。

网友:
测一下喇叭是不是好的,再测一下功放芯片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喇吧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喇叭坏了,经常见到连个喇叭都烧掉的

网友:
喇叭坏了,我遇到过两台

网友:
下个官方驱动试下

网友:
基本上是喇叭坏了

网友:
喇叭的面大 先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还是耳机接口出问题的多

网友:
喇叭 切换电路

网友:
这机器功放芯片很容易坏的 上次遇见了一个 你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喇叭坏了  我遇到过1台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功放和喇叭头没事。它这种声卡芯片,是两路输出的。耳机和音响不是一路。我个人认为是声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装驱动,测喇叭,再量耳机喇叭的切换电路,很简单的一个电路,还不好搞功放

网友:
找个官方的声卡驱动试试啊 我遇到过驱动问题导致的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更换耳机插孔试试,之前碰到过DELL的机器就是耳机有声,无外放……更换耳机插口好了。

网友:
先测度一下啦八吧,一般啦八两脚之间对地阻值为10欧左右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