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亮,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有,诊断卡跑代码00 /FF的维修大总结

楼主(2010-10-28):
以下是对“开机不亮,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有,诊断卡跑代码00
/FF
”类故障的维修流程分析。原创帖,转载请注明出处。
       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硬启动完毕,寻址信号是从CPUNBSBBIOS(有些板在SBBIOS之间加了个EC桥接,该架构的板则还要排查EC),很多人在针对该故障的维修思路是:CPU复位都有了还跑00,应该是南北桥或BIOS坏(此处维修前提是CPU本身为好,以下皆同),做南北桥工作量大,就先刷个BIOS试下吧,若还是不行就在南北桥里选一个做BGA吧,换了北桥不行再换南桥。因为没有准确的判断造成工作量巨大,而且BIOS没刷好或换上的桥本身不知好坏,容易让维修陷入死循环。准确的判断来自于对总线信号的掌握:在刷BIOS之前应量一下有无寻址信号到达BIOS芯片,若无片选,再按信号流程去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坏。如果连帧循环信号都没有量到就去拆刷BIOS,那是徒劳无功的。老式PLCC封装的BIOS有明确的片选信号(示波器可以看到该波形表示寻址已由南桥发出了),但常见的FWH BIOS的片选在哪里测量呢?则一定要了解intelLPC总线及FWH的定义才知。包括诸多945以上的芯片组的主板,现在大多数用SPI总线的BIOS,以及即将流行的EFI BIOS原理等等都要掌握。话说回来,对该故障的维修,本人简要陈述如下
<1>:核查主板各供电是否齐全,因为主板有CPURST了并不等同于供电已全部到位。关键是测量CPU和北桥的供电,用示波器查看CPU和北桥各组供电纹波,如果供电噪声太大导致纹波系数过高,则芯片将无法正常工作。也查CPU多路供电电感前端是否都有双杠波,若功率不够,CPU也不能正常工作。
<2>:量CPU和北桥的时钟是否是正常的100/133/166/200MHZ。诊断卡的时钟灯只代表PCICLK
<3>:判断CPU复位的真假。完整复位信号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跳变,一般认为量得CPURST是一个高电平就代表CPU复位正常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北桥发出的CPURST是一个三态门的总线信号,当信号时序不对或者南北桥异常导致北桥将CPURST信号置为高阻态时,其电平状态由后续上拉电路决定。另外,新手认为北桥发出CPURSTCPU的前提是“只要北桥收到了南桥发来的复位信号”, 这是不对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他们忽略了在此之前南北桥其它信号交换。所以,他们在维修没有CPURST信号的故障时,一量到有南桥 PCIRSTPLTRST,就立即换掉北桥,结果往往故障得不到迅速的排除。
以上三点是针对诊断卡上的信号灯,核定供电、时钟、复位是否准确(因为诊断卡只是提供一个表面参考。另外现在主板大都不用MINPCI接口而是PCIE接口了,虽然有了三合一诊断卡,但绝大多数主板厂商为了设计方便都没有将BIOS代码放到PCI-E总线上,而是放在了LPC总线接口上,所以接在PCI-E口上的诊断卡无用,而多数主板又没有提供LPC接口,这给维修带来不便。所以有经验的维修师傅只能看可调电源的电流变化,也只能大致判断一下CPU是否工作,是否已过BIOS、内存或显卡。此时对信号流向所在的准确判断,还是要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后者因为灵敏度高,直观方便,常用于总线级别的维修,万用表适合于供电级别的维修.)核实了三大条件后,接下来将按照CPU寻址控制流程来逐一排查故障.《待续,欢迎讨论和斧正》广州同航科技QQ39444072

补充内容 (2011-6-26 19:51):
4)判断CPU BIST是否完成,未完成是不会发出寻址的。主要量初始化信号,若异常, 更换SB.
(5)CPU自测完成后,通过ADS#、BR0#、ADSTB#、HREQ#信号与北桥交换信息取得FSB总线控制权后发出寻址信号,此时在A3上形成波形。若测得A3无波或这几个信号没产生,排除空焊后一般须换北桥。可插上CPU假负载测CPU与北桥间AD线来协助判断。
(6)北桥得到寻址信号后,通过HUBLINK或DMI之类总线在相关信号(如HLSTB)的控制下与南桥通信(早期主板南北桥通信则是通过IRDY-->TRDYFRAME信号来完成握手)然后在HLINK或DMI线上形成波形,表示寻址已送到南桥 。若无波,须测量HUBLINK/DMI/PCI总线的完好性,若PCI对地值异常,则换南桥。另外,本人在实际维修中发现DBM的南桥,除USB控制器易遭损坏外,其内部的HUBLINK和IRQ控制器也易损坏导致诊断卡跑00。GBM内部IDE控制器及RTC模块易损坏,FBM则是发热量大导致虚焊多。
(7)南桥接收并转发寻址后,发送片选信号CE#给BIOS芯片(部分FWH BIOS须在南桥或EC控制下先完成初始化),BIOS收到片选后即对在A线上接收到的寻址信号进行内部译码器工作,然后在SB的WE#\OE#的信号控制下从D线送出POST指令给SB(以后数据传送顺序为SB→NB→CPU,中间的控制信号与上述进行大致反向类似,这里不再赘述,读者可自行判断)。故障排查到此处应量BIOS AD线的完好性,若其对地阻抗正常,A线或CE#信号上又无波,一般须更换南桥(可量PCI幁循环信号协助判断)。若AD线都有波形或CE有波而D线无波,则刷BIOS 。
才疏学浅,错漏难免,欢迎同行讨论和斧正,敬谢。广州同航科技QQ39444072

网友(点评):
表述 有错误!我只看了第一段这里。你说是PLCC32封装,说白了也就是走X-BUS总线咯。X-BUS总线,在笔记本当中,你还量CS#?你OUT了。换作是我来修,肯定是要来测量A17 A18 A19位地址线上是否有波!!!!!!!

网友:
楼主提到北桥发CPURST给CPU的前提有南桥和北桥的其他信号交换,具体是什么信号呢?我认为应该看北桥是否收到PG 和北桥的时钟

网友:
我感觉不知道要怎么去找测试点,知道要测这点了,但在主板上很难找哦,假如要测南北桥之间的信号,那怎么去找哦!

网友:
期待之后的内容呀,非常感谢LZ分享

网友:
复位正常但不亮是很难搞啊.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
本人也有和楼上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1)如何断定南北桥已经通讯,这个信号是什么,在主板上怎样才能找到这个点??(2)如何断定CPU与北桥已通讯,是什么信号?请各朋友回一下?

网友:
如果 楼主 更详细点 会更好 我们会更感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不好续传 完整版本我已另发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上  因为不好续传 完整版本我已另发帖子

网友:

附页:以下是对“开机不亮,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均有,诊断卡跑代码00        /FF”类故障的维修流程分析。原创帖,转载请注明出处。

        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硬启动完毕,寻址信号是从CPU→NB→SB→BIOS(有些板在SB→BIOS之间加了个EC桥接,该架构的板则还要排查EC),很多人在针对该故障的维修思路是:CPU复位都有了还跑00,应该是南北桥、BIOS坏,做南北桥工作量大,就先刷个BIOS试下吧,若还是不行就在南北桥里选一个做BGA吧,换了北桥不行再换南桥。因为没有准确的判断造成工作量巨大,而且BIOS没刷好或换上的桥本身不知好坏,容易让维修陷入死循环。准确的判断来自于对总线信号的掌握:在刷BIOS之前应量一下有无寻址信号到达BIOS芯片,若无片选,再按信号流程去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坏。如果连帧循环信号都没有量到就去拆刷BIOS,那是徒劳无功的。老式PLCC封装的BIOS有明确的片选信号(示波器可以看到该波形表示寻址已由南桥发出了),但常见的FWH BIOS的片选在哪里测量呢?则一定要了解intel的LPC总线及FWH的定义才知。包括诸多945以上的芯片组的主板,现在大多数用SPI总线的BIOS,以及即将流行的EFI BIOS原理等等都要掌握。话说回来,对该故障的维修,本人简要陈述如下
<1>:核查主板各供电是否齐全,因为主板有CPURST了并不等同于供电已全部到位。关键是测量CPU和北桥的供电,用示波器查看CPU和北桥各组供电纹波,如果供电噪声太大导致纹波系数过高,则芯片将无法正常工作。也查CPU多路供电电感前端是否都有双杠波,若功率不够,CPU也不能正常工作。

<2>:量CPU和北桥的时钟是否是正常的100/133/166/200MHZ。诊断卡的时钟灯只代表PCICLK。
<3>:判断CPU复位的真假。完整复位信号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跳变,一般认为量得CPURST是一个高电平就代表CPU复位正常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北桥发出的CPURST是一个三态门的总线信号,当信号时序不对或者南北桥异常导致北桥将CPURST信号置为高阻态时,其电平状态由后续上拉电路决定。另外,一般认为北桥发出CPURST给CPU的前提是“只要北桥收到了南桥发来的复位信号”, 这是不对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他们忽略了在此之前南北桥其它信号交换。所以,他们在维修没有CPURST信号的故障时,一量到有南桥 PCIRST或PLTRST,就立即换掉北桥,结果往往故障得不到迅速的排除。
以上三点是针对诊断卡上的信号灯,核定供电、时钟、复位是否准确(因为诊断卡只是提供一个表面参考。另外现在主板大都不用MINPCI接口而是PCIE接口了,虽然有了三合一诊断卡,但绝大多数主板厂商为了设计方便都没有将BIOS代码放到PCI-E总线上,而是放在了LPC总线接口上,所以接在PCI-E口上的诊断卡无用,而多数主板又没有提供LPC接口,这给维修带来不便。所以有经验的维修师傅只能看可调电源的电流变化,也只能大致判断一下CPU是否工作,是否已过BIOS、内存或显卡。此时对信号流向所在的准确判断,还是要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后者因为灵敏度高,直观方便,常用于总线级别的维修。而万用表则适合于供电级别的维修.供电级别的维修精华在于熟知整板设计的供电时序而不在于局部的PWM,以后另辟章节讨论)核实了三大条件后,接下来将按照CPU寻址控制流程来逐一排查故障.

  (4)判断CPU BIST是否完成,未完成是不会发出寻址的。主要量初始化信号,若异常, 更换SB.
(5)CPU自测完成后,通过ADS#、BR0#、ADSTB#、HREQ#信号与北桥交换信息取得FSB总线控制权后发出寻址信号,此时在A3上形成波形。若测得A3无波或这几个信号没产生,排除空焊后一般须换北桥。可插上CPU假负载测CPU与北桥间AD线来协助判断。
(6)北桥得到寻址信号后,通过HUBLINK或DMI之类总线在相关信号(如HLSTB)的控制下与南桥通信(早期主板南北桥通信则是通过IRDY-->TRDYFRAME信号来完成握手)然后在HLINK或DMI线上形成波形,表示寻址已送到南桥 。若无波,须测量HUBLINK/DMI/PCI总线的完好性,若PCI对地值异常,则换南桥。另外,本人在实际维修中发现DBM的南桥,除USB控制器易遭损坏外,其内部的HUBLINK和IRQ控制器也易损坏导致诊断卡跑00。GBM内部IDE控制器及RTC模块易损坏,FBM则是发热量大导致虚焊多。
(7)南桥接收并转发寻址后,发送片选信号CE#给BIOS芯片(部分FWH BIOS须在南桥或EC控制下先完成初始化),BIOS收到片选后即对在A线上接收到的寻址信号进行内部译码器工作,然后在SB的WE#\OE#的信号控制下从D线送出POST指令给SB(以后数据传送顺序为SB→NB→CPU,中间的控制信号与上述进行大致反向类似,这里不再赘述,读者可自行判断)。故障排查到此处应量BIOS AD线的完好性,若其对地阻抗正常,A线或CE#信号上又无波,一般须更换南桥(可量PCI幁循环信号协助判断)。若AD线都有波形或CE有波而D线无波,则刷BIOS 。
才疏学浅,错漏难免,欢迎同行讨论和斧正,敬谢。广州同航科技QQ39444072

网友:
难得一见的帖子!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机子,感觉跑00或者FF的,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还得继续学习哦。

网友:
跑OO的还有掉电的,比较难搞!

网友:
向你学习啊,我就想用示波器修笔记本主板。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开机即掉电的故障原因和维修思路,将领辟章节陈述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思路写的很好,我留用一份,谢谢,期待着你继续发表。

网友:
谢谢楼主,我要狂顶!期待下集...........

网友:
   恩呢 、好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有了CPU复位再往后查 就没有好的头绪了,楼主的帖子有很好借鉴 收藏先

网友:
不错的贴字,楼主是在那里学习的这么深的,信号思路

网友: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帖,支持楼主

网友:
我们一般修到这样就不知怎么下手了,只有换桥的份,真的希望多点这些资料呀。

网友:
分析的很好值得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很好的帖子哟!  好东西收藏啦

网友:
此贴不错,,如果有实际的实例就更好.

网友:
感觉这才是真功夫,理论和实践都很强.

网友:
个人水平有限,只能看懂部分,但已经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对软启动的描述真是清晰,这种方法确实能很好的,很准确的找到故障点,但是考虑到虽然几乎所有的笔记本都是这样一个软启动过程,这也只是一个框架,还有很多的本子软启动过程和这个框架的区别不要说很大,就是很小的变化,没有图根本没办法完成,除非修的很多,否则想找到测试点恐怕不易啊,但是楼主的维修境界和钻研的精神真是没话说。

网友:
看了之后令人豁然开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例子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329-1-1.html另外其他经典例子也会陆续在该贴发出的

网友(2010-12-18):
谢谢楼主,特顶希望楼主可以多多发这些经典的帖子

网友:
思路比较清楚,这样的贴应该多些才是

网友:
好东西,把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ADS#是如何测量的呀

网友:
很好 收藏了 就是在详细些就更好了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前端总线的频率400、533、667、800、1066MHZ,或更高,这个要多大频率的示波器才能量到?频率越高,价钱翻倍。

网友:
楼主 要是有配上实际的线路图,而且用图标出来就最好了,这样看就很多人都可以看懂。

网友:
好东西,对了你发的后续帖子是那个?、

网友:
太牛B了,佩服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