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VPCEB18EC图纸

楼主(2010-11-03):
SONY -VPCEB18EC客户拿来是进水的,洗板后触发了,但不亮,求图纸
                                            板号:M960_MP_MB
                                                      8Layer MBX-224
                                                      REV:1.1
                                                      1P-009CJ01-80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 有图纸了吗
我也有台sony进水烂的厉害,能发个图片吗?(BD82HM55背面)
板号  M961_MP_MB
   8LAyer MBX-224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这机子太新了,没图纸。

网友:
哪位朋友有没有图纸。我也有一台这机也是进水的。加不上电。急求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有台sony进水烂的厉害,能发个图片吗?(BD82HM55背面)
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B:
你们的板子和我的一样吗?

能帮我看看有没有掉件

这块板原来不能点亮,换了几个电阻可以进系统(阻值都是乱猜的)
进系统几分钟后键盘和触控板就不能用了,USB的还可以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找到问题了是键盘的15和17脚断路
能麻烦你帮我量一下键盘的15,17脚连到npce783la的第几脚
就是2个红线画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子很早就装走了,没图纸你下个IO芯片的PDF看下啊

网友:
IO官方也没有资料

网友:
你那什么IO???

网友:
主板太新,找兔子没戏

网友:
回复 网友A:

npce783la0dx

网友(2017-12-14):
各位大哥 能告诉我 那个跳线的具体排列吗??我有一块主板 键盘灯能亮 屏幕不亮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能告诉 你那个跳线靠谱吗??我的是键盘灯能亮 屏幕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板子和我的一样吗?

能帮我看看有没有掉件

你的那块主板跳线靠谱吗?我接到一台是键盘灯能亮 屏幕不亮的 怎么搞  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