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IBM T400秒杀

楼主(2010-11-03):
  接了个T400联想出的  故障现象死机 论坛 里说  是通病加焊南桥不行换个就好了  我对我们论坛向来是很信任的
              干活
                     加焊下  轻轻碰下  不动再碰下还不懂   使劲捅下 也没动  真晕好像没看到胶
                把风调大到7  一会悲剧了  出锡了(小银球挺可爱的)....
            仔细一看有胶还挺多的 在里面我不太仔细没看到   没办法除胶吧  好不容易搞完百分百没问题  叫处理很彻底 没碰到PCB 我对除胶还是挺自信的       曲线到4停一会推桥  不动使劲还不动
                   慌了 轻轻用镊子 挑起一个脚不行根本不动    增加温度 终于拿下  是镊子翘起来的                烙铁一清掉了2个点    我用焊锡丝连起来 还好应该没问题   一些焊点有翘起的现象    我处理一下  应该没问题 上新桥        试机自动开机1.5掉电在开机 电流1.5  不动
                加焊故障不变 现在   上电自动开机  掉电待机0.01  按开机键没反应  我一看这现象  就把适配器调到0V  烧了一下  北桥有电容 有电流   显卡有电容  有电流  还不少(绝不是—极)
                 俩字悲剧

网友:
南桥下面全是胶  轻易
不要把他拿下来

网友:
拆桥不能急的要慢慢要细心那怕是芯片坏也不来强行的,强行是不对的,搞不好板就被搞报废了。

网友:
楼主做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有锡箔纸把北桥,显卡包起来做隔热啊

网友:
隔热很重要。。。。。。。。。

网友:
南桥还是没做好

网友:
看了很多说对T400,R400做桥很有经验的说法,我不敢附同,因为对于T60以上的桥,我做的时候也没有多大把握!

网友:
冒泡  恩下次注意吧

网友:
我想知道从待机到开机   信号的整个流程 主供电 启动信号 保护保护反馈   主要是桥的  不知道   那位大侠知道 有资料   或者在哪能找到   最好是中文叙述 带图纸的  谢谢

网友:
碰的时候要等锡融了``你可以碰旁边的元器件看看时候已经融化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是用风枪搞的,真及神人也

网友:
旁边的锡化了也不一定可靠。关键是在温度合适的前提下,加热时间要长一些。这个只能多试试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是秒杀了机器,结果被机器秒了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上个月我也把一南桥拆掉点了

网友:
有胶的板子做的时候就要小心的 楼主多练练吧

网友:
就把适配器调到0V  烧了一下  北桥有电容 有电流   显卡有电容  有电流  还不少(绝不是—极     这点没看明白。是说北桥跟显卡短路了?

网友:
你的是开机死机吗?我的现在就是开机死机LOGO处档机

网友:
开始就是开机logo   死机  最后变成这样的

网友:
我这也遇上R400档在LOGO画面,加热南桥还是一样。之后才知道还没过保,叫客户拿回去保修了。

网友:
IBM T400,是不是 T40的啊

网友:
有黑胶的不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