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引起的怪问题——秀表

楼主(2010-11-03):
型号:TX/66FBL
故障:用适配器进系统掉电
此机,用电池,一切正常,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接上适配器后,就会掉电重起。单独用适配器,在PE下可以正常使用,且不掉电。但是用适配器,进系统就马上掉电重起。上个技术员换过SB NB,还是不行。机子到手先换了个硬盘,装了个系统。发现还是一样。没办法,拆机。拆开后仔细检查主板外观,果然SB NB 各接口都地焊高,而且发黄。可见上个技术员把这主板拆腾了N次。看到满板的焊高,就是不爽。用洗衣板子一阵洗刷刷后,看上去,才爽了。仔细想为何会进系统掉电重起呢? PE下和用电池,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只要插上适配器, 就掉电重起了。先找出图纸看下保护隔离的电池这路吧。

实测隔离电路的适配器输出这路,发现并无异常,也没存在欠压。这时看到此板是CPU电路的,滤波电容,采用的是NEC大电容。这电容是出了名的通病。上个技术员居然没换。
那我就来换换看吧,加6330的电容上去。(  以下实图
先拆下NEC电容如下图:

拆下后,在料板上找到6个,330的电容,装上如下图:

搞好收工,装机测试!
发现正常了。没有出现掉电重起。板子修复!!!!!
下面我来秀下我的表:
以上是14318时钟,实测图。下面个是ECH8)的10M实测:
哈哈,这秀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都很牛叉 一是技术 一是表

网友:
砖家你好。越来越厉害了。下次多点电路分析吧别只发图。

网友:
厉害。技术和工具都不错,

网友:
直接把铜箔的绝缘漆刮掉不是更好些吗。用线接在那里电容放不平。

网友(点评):
是的,刮过,是电容的引脚上有锡。。。

网友:
这样发图后以后我就不会再收到别人拆了大电容后不装电容再发给我了

网友:
能不能麻烦哪位专家分析一下,稍稍分析一下也行,想不通电容影响掉电的原因,难道是电压容限出现问题了?

网友:
电容不良、轻微漏电、、进系统瞬间电流过大、CPU供电不足引起保护

听说这里有块好表、我来看看 哈哈哈

网友(点评):
此表,一般般,比一般的表好一点点。。。呵呵

网友:
这个电容我一般都不换,直接在边上空的电2个容位置加个330U的就行,

网友:
这电容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网友:
有一种机器也有这种通病

网友:
楼主何必这么麻烦 NEC的大电容 不用去下来 直接加几个330的电容上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保险,

网友:
以后有NEC大电容 的先换了在看看,大电容引发的毛病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
不错我手上有一台跟你差不多换个试试

网友:
修成通病了经验了

网友:
  那为什么用电池不掉电,只是插了电源就掉呢,难道插电源时,CPU电流高一些

网友:
这个通病大家都知道,关键问题是这个电容怎么拆?好像很难拆啊,弄不好把座子搞虚焊了

网友:
优利德的表不错,我以前用过UT70B,任何档位都是自动调整量程的
楼主的UT61B能测瞬间低电平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
测出的频率表示怀疑, 此型号的表测试频率范围仅在 10Hz--- 10MHz, 性能如下:
SPECIFICATIONS Basic Functions Range Best Accuracy

DC Voltage 40mV/400mV/4V/40V/400V/1000V
(0.5%+1)
AC Voltage 40mV/400mV/4V/40V/400V/750V (1.0%+3)
AC Current 400mA/4000mA/40mA/400mA/4A/10A (1.2%+5)
DC Current 400mA/4000mA/40mA/400mA/4A/10A (1.0%+2)
Resistance 400W/4kW/40kW/400kW/4MW/40MW (1.0%+2)
Capacitance 40nF/400nF/4mF/40mF/400mF/4000mF (3.0%+5)
Frequency 10Hz-10MHz (0.1%+4)
Frequency Response 0 45~400Hz
Duty Cycle 0.1%~99.9%
Temperature (°C) -40°C~1000°C (1.2%+3)
Temperature (°F) -40°F~1832°F (1.2%+4)
Special Functions

Auto/Manual Ranging
Diode
Continuity Buzzer
Data Hold
Max/Min Mode
Display Backlight
REL
Sleep Mode  Around 15 Minutes
Analogue Bar Graph  41
RS232
Input Protection
Input Impedance for DC Voltage Measurement  Around 10MW
Low Battery Display  ≤7.5V
Max Display 4000

网友:
我们一般也是在旁边并上大电容,效果不错
默默修板人
原来真是师傅啊。。。

网友:
默默修板人
请问大哥,怎么称呼,你的ID,很像我师傅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东芝TX/65D的图纸呢?945GM的。

网友:
此电容不好拆,Lz 讲这个,还不如发图把取电容的过程发出来

网友:
暴力拆的.呵呵.

网友:
默默修板人
的帖子
具说这个电容很少有人能焊好!要一个特殊方法!

网友:
我修到NEC机子的机子··经常是遇到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哎 这表用着不习惯....... 其实不用取原来的电容 直接在CPU旁边找两个电容补上去就完了..

网友(2010-12-06):
看来这个通病还真的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