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CM怪问题

楼主(2010-11-03):
原来问题是内存松了,插好后跑马正常,也有显示了。但接上硬盘测试卡就跑到72,屏幕有背光,就是屏幕没有东西,拔掉硬盘就可以显示无硬盘,要在主板上清BIOS后才有显示按F2后就可以进系统了,但是重新启动有没有显示,也进不了BIOS,主机还有保修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是BIOS设置吗?

网友:
进BIOS,找到Tools菜单,然后找到Express Gate选  项,选择[Disable],关闭该功能,开机OK

网友:
Express Gate  这项是起什么作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