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开第一次白屏第二次正常

楼主(2010-11-03):
一台杂牌的15液晶寸   乐华驱动板.     电源接通后按开关键第一次白屏     再按下开关键关机     再按下开关键正常     再关再开白屏    再关再开正常....

       师傅希望指点下.    这问题真没见过    请给点思路.....      先谢谢各路师傅们啦....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过的,看看屏与驱动板的数据线,改板后出现这个问题,调换ADJ和ON线试试,否则主芯片或MCU及旁边24C系列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到高压板接线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把on信号直接接屏供电试试

网友:
电源板电容有没不良的。屏供电有没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