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10-11-03):
显卡插上主板post卡就档内存c1 不插就正常、        pic-E 的       大虾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不是显卡问题 而是北桥虚焊

网友:
遇到过,一片DELL原机显卡,原机不显示,插其他机子挡C1不走,机子还在保,换了

网友:
插别的显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