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dows7开机等待时间,修改windows7开机等待时间的方法

楼主(2010-11-03):
安装过 官方版windows7 的朋友就知道 微软默认开机等待时间较长
官方版默认30秒爱Q生活网
当然了 国内一些论坛的GHOST版本就已经优化到5秒左右,以便节省大家开机等待时间

第一步:我的电脑属性
第二步:打开控制面板的 系统选项(高级系统设备)
第三步:点击高级接着我们看到3个设置。点击第3个设置(系统和故障恢复)这一项的设置
第四步:我们修改为自己喜欢的等待时间,建议5秒以下!节省开机时间。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这一项的时间进行更改。
备注:改完后 大家下次开机的时候 就无需等待默认的30秒 ,你的官方版 windows7开机速度将大幅提升!

网友:
看看。。。。不过系统启动时间,主要看机器配置跟随系统启动的软件的多少,跟这个好象没有多大关系的吧?

网友:
XP是你说的那样。。但是WIN7不一样。WIN7就算你系统再快也要等那么久。就是说30秒是至少。配置再好在WIN7里也要等30秒。设置后就跟随你配置的快慢

网友(2010-12-11):
如果你只安装WIN7不用等,直接进。如果你安装双系统或是其它引导才有这个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