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0-11-03):
post卡从00-d0-d2    就停止了  主板不亮、有想法的冒个泡被、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一般都是桥空焊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BIOs刷过了、桥这个感觉不太像、淡定、、、、

网友:
打一下AD线不就知道了

网友:
D2是内存不过,你先看一下内存相关的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D2南桥空焊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加焊北桥吧。

网友:
内存电压是否正常。换个io看看

网友:
内存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废话、麻烦别在这说废话好么、

网友:
北桥弄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量一下CPU到南桥的控制线看看是不是南桥空焊啦

网友:
SPD还有系统管理总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