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唐朝F100C

楼主(2010-11-03):
神舟一体机唐朝F100C 主板Q505点不亮。不跑码。各电压常。CPU电压0。88V。桥电压1。5V内存电压1。8V。有没有修到过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
供电有了,时钟有了吗?复位有了吗?

网友:
神舟一体机我想着好爆电容来着 看看有爆的没   还有9202 易坏

网友:
时钟有.复位有.就只是不跑码。

网友:
有电容鼓包的先换了再说,还有查查RT9202有没有坏~~~

网友:
都正常的话建议刷个biOS.或换个io看看

网友:
刷bios U座虚焊之类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