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54CPU的板子,请教了

楼主(2010-11-03):
用户刚送来时说,开关不好开机,没多问就把开关按键换了,试机,电源指示灯亮,还是不开机.把主板取出来测量,发现CPU供电只有0.2V,再测量12V供电只有4.6V,把CPU供电上管全部去掉电压还是4.6V,把电源管理芯片去掉,12V还是4.6V,用新电源试机,故障一样,请教高手下一步怎么修啊???多谢了
不开机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不是不通电吗??怎么测的CPU电压?你先把你的故障说明白。

网友:
换电源现测,,

网友:
是什么主板 老主板CPU供电 有的只有5V的

网友:
电源12V插上后就降为4.6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