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PR6阻值是多少??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0-11-03):
(图片)

网友:
那里不是标有0.02欧吗?

网友:
有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
0.o2欧,是个精密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吧

网友:
保险电阻0.02欧姆

网友:
这电阻不能随便代。

网友:
这应该在电路里面是个取样电阻,应该是比较大绿色的吧,不能随便替换,是充电电路测电流值的

网友:
呵呵,开始我以为也是个保险阻,版主一说下次注意了

网友:
对就是0.02欧姆,精密电阻。

网友:
好像只有取样的才有这样的

网友:
取样电阻,坏时不易购到,可用漆包线在1兆欧以上的电阻上绕制。线头焊在电阻引脚上。

网友:
是绿色的大个电阻,找不到一样的,拿个0欧的电阻代了

网友:
0.02精密电阻 做电流检测用的 小心代换啊

网友:
楼主代了可以不

网友:
代换了可以用

网友:
多测试机器  看它稳定不?

网友:
学习了,高手好多

网友:
0.02欧姆的精密电阻

网友:
楼主你试过充电吗

网友:
换个0欧的上就好了。。。。。。。

网友:
  就是  、能稳定么?最好找一样的额  。

网友:
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0.02的电阻加在这里除了起保险作用之后,还有别的用处吗

网友:
晕死  这样的 也行0.02。。。

网友:
这种一般作为取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