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 开机报警

楼主(2010-11-03):
开机电流0.65 然后出现 滴 滴滴滴滴  滴 滴 报警声, 应该内存不过。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这种北桥是不是出问题的多呀,945GM的 现在不知从那里下手,BIOS会出现问题吗?暂时还没这个BIOS刷不了。也不敢盲目的杀北桥
                       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量下内存排阻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搞下北桥试下  945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打內胶的,有点难做的,阻止打打看,不行要么低温加焊下北桥,别冒珠了

网友:
95% 是北桥 的问题

网友:
是四声吗?bios和内存报警都是四声哦   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先是一声 接着是4声 然后又有两声

网友:
内存要插在第一根插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