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笔记本进水开不了机求助。(在淘宝交换板解决)

楼主(2010-11-03):
华硕K41V笔记本不小心从触摸板下方的按键孔进水,一会就黑屏了,吹干后一插电源指示灯亮一下一秒后就灭了。再也没有反应,求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检修一下谢谢。

实在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着急用本,所以就在淘宝上交换了一下。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再进水的地方仔细看看有没有烧糊的零件,在打下各大电感的阻值和进水地方零件的阻值

网友:
这是个问题啊!就安楼主说的做吧!

网友:
进水机先拔电板,拆开,水吹干,再开机看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开机那里有3V的供电,电感有3V的电压,但没有5V的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 就只能看不运气了  碰吧

网友:
就按不开机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