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换了之后怎办?

楼主(2010-11-03):
同事原来有个IDE口的80G日立笔记本硬盘 通电之后有异响,让我给看看,我看电路板跟我的老IBM Travelstar形状一样,头脑一热就把我的电路板拆下来装他硬盘上了....通电后好像听到电路板上很小的响了一声,不是硬盘里的,结果他的硬盘还是老样子,把电路板装回我的硬盘,也不转了,这个问题大吗?我的硬盘之前倒是正常用的,虽说才30G,但就这样坏了也怪可惜的,个人感觉不能是太大的问题啊,请教~~

网友:
没人给说说啊~~~~

网友:
电路板不能随便换的。估计是烧了

网友:
如果排查确实是硬盘电路板出问题了。你应该寻找同一种型号的电路板更换。。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不能随便乱换,必须同品牌PCB的序列号一致才能换。
你的电路板估计有什么地方烧了,如果检查不出故障就找一个块PCB序列号相同的
电路板换上,换板之后如果能找到硬盘但是需要重新分区的或者其它问题的话那就
需要换板上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