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asysafe driver not found 的解决

楼主(2010-11-03):
easysafe driver not found!这是什么问题!重装系统是没有用的,这个错误一般出现在一部分品牌机上(例如:清华同方,联想,方正电脑等),bios还原保护设置出错导致读取不到正确硬盘引导。

第一步:就先进bios
依次进入--INTE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DEVICE

----ONBOARD LAN:CONTROLLER 此项设为ENABLED(集成网卡生效)

----ONBOARD LAN:BOOT ROM 此项设为DISABLED(取消还原功能)

第二步:然后光驱启动,在dos下执行fdisk /mbr 清除它的引导信息,哈哈,好了,重新开机从硬盘启动即可。如果系统没有问题应该可以正常启动,如系统有问题则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意思是说保护还原在网卡的引导ROM里?

网友:
这是集成在网卡bootrom里面的还原程序,有些是集成在bios里面的。把bootrom关掉也就关掉了

网友:
这方法有用过,确实是有效的。

网友:
厉害  这故障没有见过  要是碰见了  试试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是还原软件,类似于还原精灵的功能,同方电脑里叫同方易教,它的一部分被放到bios里,其余的要用光盘装到硬盘上,包括替换原有主引导记录和系统驱动程序。如果bios部分代码不启动,则会导致出现easysafe driver not found错误,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楼主说的,禁止bios里的这部分功能,然后清除mbr。第二让bios里这部分功能启动,主要检查楼主说的BOOT ROM 这部分要enable,而且需要将其在启动顺序里设置成第一启动项,比如在同方里这项是net restore ca要在第一位

网友:
我记得HP 有一款台式机 有个类似的问题  做完系统怎么也不能引导
后来问我朋友说在BIOS电源管理项 把有个W开头的关闭即可进去  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