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台式机电脑,显示有波浪纹,你们猜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03):
前几天装一台台式机(E3400散的,昂达G41CD3,金士顿1333),装好了系统,进入界面的时候却发现显示屏有很多的波纹,很不正常,于是换了另一台显示器也一样,自己想了一下,应该是主板的显卡接口有问题,第二天就拿去那取货的店里,让他们用同样的板来试,结果也是一样,真是发愁了,经过一番测试,发现主板上CPU槽里面的一个针脚歪了,CPU发热量大死机,最后换了一块新主板和新的CPU。把新的CPU放到那块坏的主板上,进了系统,很多波纹,应该是那针脚歪导致的。

网友:
呵。。。CPU针脚还会和显示波纹有关啊。。。第一次听说。学到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 CPU针脚和显示波纹有关 吗

网友:
竟有这等事,第一次学到。

网友:
大吃一惊!

网友:
没看明白,未必你的主板有问题,换来测试的又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没遇过,有点不可想象

网友:
菜鸟的装机人员。。。CPU针都搞弯。。。厉害。。

网友:
装机人员水平不用多高都行。

网友:
主板问题把,g41是集成显卡,至于cpu针脚应该是不会影响显示出波纹的,毕竟不是i3之类集成显示核心的cpu啊。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源问题。试过很多的显卡。不可以。板载的显卡没问题。最后换电源OK

网友:
情况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12楼正解,我也遇到过,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问题。技术是学习得来,经验靠自己磨练出来的。

网友:
应该电源可能性大些
  还没遇到过
  应该CPU影响不大

网友:
我见过VGA线导致水纹的!

网友:
你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上试机啊?有波蚊。。一个是电源过滤不好。。又或者有干扰!!!

网友:
仅有一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许是巧合。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VGA线居多吧

网友:
不可能吧哥们,775针的英特尔的CPU没有针,CPU全市触电的,怎么会针歪呢,主板上的CPU插槽里面全市弹簧一类的东东,我想不通了!

网友:
什么怪事都有。学习了!

网友:
我没遇到过,接触电脑不少年,这个波纹一个是显示器自身的方面多吧

网友:
如果主板问题的话 CPU好像没必要换吧

网友:
太奇怪了...

网友:
让人想不到呀,学习了

网友:
很惊奇的故障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跟针没关系。当年不懂行,被昂达的广告忽悠了,现在再也不卖昂达,除非客户指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数据线质量次了点吧

网友:
应是主板电容普变小所致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忽悠~~~尽忽悠人,E3400有脚么?? 如果是脚问题为何你第一次换板后还会,莫非两块板都脚坏~~~

网友:
应该不可能吧!VGA插头针倒是有可能

网友:
也有这种事,学习了

网友:
这种CPU是没针脚的啊?楼主是不是说主板上的接触点啊,

网友:
费解的问题。。哈哈。。

网友:
看来真的是笼子大了什么鸟多有

网友:
我还见过客户的插线板有问题,导致的水波纹的呢,奇怪的问题多了。

网友:
还是电源的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