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03):
一块hp的815e主板,用在板显卡开机显示器花屏,插独立显卡没事,查后原来是北桥附近一个小电容漏电,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你都可以查出来你用什么查出来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容漏电你都可以查出来你用什么查出来的呀

网友:
咋查出漏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