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8就是不认网卡,可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0-11-03):
网卡芯片为BCM5906MKMLG ,我已更好几个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
测供电3.3V ,2.5V,1.2V都正常!!测得28和29脚为0.45V,估计应该是
时钟来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时钟正常,不过测得11脚为0V,不知道正不正常。。
晶振测得一脚为1.2Vs左右,一边为OV,有差压应该是起振了。
测得10脚为:3.3V。。。。
接下来该怎么查呢????11脚为OV正常吗?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啊???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我再上传两张图片。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网友:
晶振两端的电压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
晶振我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