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 (MCP61SM-AM)不跑码

楼主(2010-11-03):
今天下午有一个客户拿来一个主板,是精英C61 (MCP61SM-AM)。我用诊断卡测试不跑码。测量各式电压,全部正常。我用带灯假负载测试,灯全部亮了。说明座子没有空焊了。我顺便量了一下时钟和复位电压,全部正常。给cpu供电的电压为1.3伏。只要一上cpu,cpu的电压就成了0.9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顺便回答一下,由于这是单桥的,我加焊了桥以后,就是上面的问题勒!!!!!!!!

网友:
这个容易坏U你在换个U看看

网友:
CPU供电不足查一下VID组合有没对。CPU供电部分场管 PWM芯片不良也会现这种问题。

网友:
直接换桥了  有价值的话

网友:
不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
先找个BIOS刷一下,不行的话再加一下桥(当然要在所有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啊)

网友:
CPU的电压先不管他。 查个各类总线。如不行 。只有换桥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去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