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WINHEX恢复出来的图片为什么只有缩略图那么大

楼主(2010-11-03):
桌面的上文件勿删了。之后我用WINHEX恢复了一下 结果找到的图片变小了。不晓得为什么
桌面

网友:
还是软件应用有问题的

网友:
文件恢复的不全,可以换其它方式来试,另外文件有碎片,,

网友:
你可以试试别的软件,重新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