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有个通病

楼主(2010-11-03):
修过很多明基液晶,不通电的故障,测电源板的输出,有12v,5v,3.3v,这三个电压输出都很正常,但还是不通电,而按键用万用表测过都正常,开始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后把按键全换新的就ok了。修过很多台了。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ACER 的那个型号液晶显示器 比较容易出这个毛病?

网友:
是的,我也见过啊

网友:
明基的按键容易漏电,,,

网友:
呵呵。明基的就是按键问题和黑屏问题多呀

网友:
我修到的明基多数是C5707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