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诊断卡挡1d,然后不停的长鸣,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显卡,诊断卡挡1d,然后不停的长鸣,是哪里的问题?
这样时,接pci卡,也无法通过,可能是短路,是哪里的短路?显存,GPU?
显卡

网友:
估计是gpu的问题,好像是虚焊了,你加焊一下试试,这个不是那么好修,一般的话都不修 了

网友:
显卡的GPU空焊数据传输不良。

网友:
确定是GPU问题吗?显存会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