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11-03):
今天修了一款机子,就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出现死机,进不去,用软件也检查了硬盘,没有坏道,重装系统后,还是不行,就是在板子自检完后,就死机,我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但是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外伤,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那个大侠能帮一下忙,这是客户的机子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内存跟显卡检查了么 硬盘线换过了么 CPU 换过了么 能进去PE不

网友:
都换过了啊!pe也进不去啊

网友:
把主板上外接设备都拔掉 只留硬盘建议先重新分区做系统还进不去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查内存的负载电压在进系统时有跳变就换产生其电压的芯片,总 线或者桥供电过低也会造成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