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显卡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GPU的几率大还是显存?

网友:
开机时大花 差不多看不到 运行一段时间后 dos下不花了 但是测试结果一样 没变化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刷过bios了 无变化

网友:
先测显存供电有没过高或过低再加焊GPU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要不在安全模式下,改变一下分辨率,可否?

网友:
先加焊一下gpu看是否故障照旧

网友:
这么多的报错 直接加焊GPU

网友:
连续报错  大部分是 GPU的问题,可以加焊一下GPU 再加焊显存